低电平如何保证0v

楼主(2012-04-22):
公司整了个oee数据的东西,信号需要低电平有效,但机器接出来后低电平有波动,最大可以达3v,所以提取的信号无法正确采纳,请问怎么样才能让该低电平在0v左右,另外我打了下正负端电压为22v左右,就是感觉提供的24v也有偏差。

网友A:
把输出的0V端,接地试下 ̄看稳定不,要不在信号输入,输出端加个环形磁铁 ̄
这样接的话安全吗?

网友A:
把0V端接地试下 ̄ ̄ ̄ ̄要不在信号输出端的线的两端加上环形磁铁 ̄ ̄ ̄

网友B:
输出端和0v之间接一个3k电阻试试。不行的话加一个电压比较放大器。
學無止境

网友A:
安全,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