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S7200软件出现无法打开库

楼主(2012-04-22):
哪位老大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图片中的问题?谢谢!

楼主:
在库中添加/删除库中的路径,删除路径,怎么删都没法删除。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为此,我重装了软件,也重装过系统,可是不久又出现了如楼主所说的对话框,索性我没去管它,也照常用的,没发现异常的情况,后来发现,我插上移动硬盘就不出现这个对话框了,可是我装库文件的时候也没连接移动硬盘的,也在其他论坛上问过这个问题,遗憾的是也没找到答案,不过我没发现库文件,软件不能用的

网友B(2012-06-17):
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 你安装的库文件的源文件被你删了 或者被你移动到其他位置去了 你可以直接在安装一次库文件 然后保持源库文件的存储位置不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