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安川控制器MP2300求助

楼主(2012-04-22):
大家好,我们打算用安川总线伺服系统,控制器用MP2300。有两个问题问一下
1.电机对应的轴号可以自己随便设吗,还是根据总线并接的顺序决定。
2.我们用C#上位机开发怎么弄,有动态链接库吗?

网友A:
1、电机对应的轴号可以自己随便设;
2、上位机需要2300增加通讯模块即可。

网友B(2013-03-02):
刚在学习之中,MP2300同步效果不错,我想把MP2300的调试软件发到网,共大家分享,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C: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f98a5763-83ce-11e2-8d8e-0015c55db73d/
MP2300模块设置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