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松下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2-04-22):
如图所示,松下伺服电子齿轮比的设置,默认是2500线,四倍频。10000个脉冲转一圈。
现在我想6000个脉冲转一圈。该如何设置图中1 2 3 是否是改变了倍频?我把电子齿轮比设置成6000/2500是否可行?现没有机器试,

楼主:


网友A:
直接把Pr0.08设成6000就可以了。
或者设Pr0.09=10000,Pr0.10=6000
yanzhi2008

网友B:
直接把Pr0.08设成6000或者设Pr0.08=0时,Pr0.09=0,Pr0.10=6000

网友C(2012-0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