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m-1a plc和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2-04-22):
今天自制了一条cpm-1a的20针口转换成232的连接线!在插上电缆的时候plc上的comm指示灯会亮!但用编程软件连接plc的时候提示不能连接!还请大侠指点!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几十块钱就买一根吧,还自己做呢,谁知道你有没有接对

楼主:
买了!在路上!呵呵!

网友B:
需要加电阻么?

网友C(2012-06-24):
要加3K电阻

网友D:
是啊,论坛版主说的对,买一条就行,这个没必要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