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2):
请问大侠,图片中,A系列PLC的参数设置对话栏中,前面的红圈0、1、2、3、4……代表的是模块的安装顺序号吗?绿色圈中的0(0-0)、0(0-1)……,等括号前面的0是不是代表基板的编号,如括号中的是0-0、0-1,0-0是不是代表0号基板的0号插槽,0-1是不是代表0号基板的1号插槽,,麻烦解答详细点?感谢

网友A:
0-0至0-7;1-0至1-7等,是指8进制分配方式。0-0是0号插槽,0-7是指第8 个插槽;1-0是第9个插槽,以此类推。
在编程时注意的是,0-0至0-7插槽用完了,还要用1-0号插槽以上的话,则地址号要注意8进制方式。另外注意输入与输出是16进制的。
例一、0号插槽是输入
(X00,X01,X02,X03,X04,X05,X06 ,X07,X08,X09,X0A,X0B ,X0C,X0D,X0E ,X0F )
例二、1号插槽是输出 (Y10,Y11,Y12,Y13,Y14,Y15,Y16,Y17,Y18,Y19,Y1A,Y1B,Y1C,Y1D,Y1E,Y1F)
0号插槽是在CPU插槽后面。

网友B:
1楼说得有道理.是这样.A系列的基本停产了.
一般通信模块都放在CPU的旁边.

楼主(2012-06-21):
非常感谢二位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