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手机充电器怎样连接可以让电压叠加

楼主(2012-04-22):
有三个手机充电器 都是5V 500MA 怎样让电压叠加 得到15V 电压

网友A:
应该不能吧? ̄这个不能象畜电池一样叠加的吧,接在一起充电器就会坏了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肯定不能

网友B:
找出充电器的正负极,按照正极加负极的方式串联起来就是十五伏了。。就像把多节1.5V的电池串起来一样的。。
下载积分:+5(静芳) 可以,但最好考虑下内阻
tqtji

网友C:
不可能啦

网友D:
有没有人试过?可能不能加在一起吧

网友E:
没这个需要,你先试验一下看行不行吧?爆炸了要说哦```

网友F:
二楼你有没有试验过,能按你说的用吗?

网友G:
试过,还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试过,还行
请不要瞎说呀,这样会误导大家的 ̄

网友H:
要看充电器的内部电路如何,半波整流的不能叠加,桥式整流不接地的可以,但最好别试了,3个充电器不一定是一样的电路结构,自己买个变压器(12-15v)做个电路就好了
下载积分:+2(老大很悲伤) 支持原创

网友I:
应该可以不过要加3个二极管在线路里面

网友J:
有吃螃蟹的来说说,三个手机充电器连接在一起让电压叠加是否可行,期待中

网友K:
期待有试过的解惑
上班=上坟

网友L:
一定要清楚电路结构后再决定是否可连接

网友M:
楼主是人才啊,专搞发明创造的,支持

网友N:
应该和高压有隔离的,都可以串联,就怕有些充电器可能就是用阻容降压在整流稳压的,那个串联了可能就会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应该和高压有隔离的,都可以串联,就怕有些充电器可能就是用阻容降压在整流稳压的,那个串联了可能就会炸了
[/quote     刚才试着串了下    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吧? ̄这个不能象畜电池一样叠加的吧,接在一起充电器就会坏了

没坏   相反   电压叠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瞎说呀,这样会误导大家的 ̄

真叠加了    可以

网友O:
没这个必要啊,用个Lm317就可以得到15伏电压了

网友P:
真搞不懂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有这个必要吗。搞工控解决电源好要怎么折腾吗????????。什么都折腾不是要死人啦

网友Q:
可以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坏   相反   电压叠加了

支持你勇于进取,实验的精神,学习了哦~~~~谢谢

网友A:
楼主,我对这个还是持怀疑的态度哦,改天我自己试下,你串在一起得到多少伏的电压?按照想象的化,不一会充电器就会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