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文本OP320-A如何显示D寄存器数值

楼主(2012-04-22):
今天第一次使用OP320-A 编程时设置D20记录发脉冲的个数,下载后与PLC连接通讯,文本上一直显示正在通讯。如何删除D20这个功能,通讯正常。求解!!!

网友A:
看看PLC站号与你实际的位置是不是符合,我用信捷触摸屏的时候也遇到过通信的问题,就是因为PLC站号设置不对造成的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不会那么巧的吧 今天刚把这问题解决 你肯定是把装了不同版本的软件了 把软件都删掉之装上自己适合版本的软件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可以QQ联系804759109
大家互相帮助

楼主:
兄弟你的QQ加不上 我QQ 13115121555

楼主:
是不是要把文本编程软件全删除,然后重新安装是吗

网友C:
可能你的PLC与文本通信没有连接上,首先是通信上了再可以查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你的QQ也 不对啊 这两天忙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你的QQ也不对啊 这两天忙 怎么加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