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兄弟 用过 检测噪音的传感器

楼主(2012-04-22):
我用来检测 一个风扇的噪音 区分~ 没有头绪~~~

楼主:
或者 震动~ 加速度+频率的那种

网友A:
检测噪音有专门的仪器的呀,分贝检测仪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噪音有专门的仪器的呀,分贝检测仪就可以了
如果要和控制器联机,可以使用有输出的分贝检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