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怎样读取用标签的程序

楼主(2012-04-22):
因工作需要读取程序,此程序有标签,读出后很多中间继电器无注释,设备厂商不愿提供源程序,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读出带标签的源程序,感谢.

楼主:
备注:此设备用三菱Q06H的CPU

网友A:
如果软元件有注释的话,读取的时候将读取选项全选就能读出来了。

网友B:
如果厂家在传输程序到PLC时没有把注释一起传输,无论你怎么读取都是没有注释的

网友C:
还是从源头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