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搞不懂啊 为什么

楼主(2012-04-23):
为什么我用软件x0致on t1 开始计时 当计时OK 为什么在就是不输出y2.搞不懂啊。难道这个简单的程序有问题?还是我软件?

网友A:
Y2线圈前的Y2常闭触点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晕,y2有动作,只是动作太快了,所以你看不到!

网友C:
把Y2的常闭触点去掉,哪个常闭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继电器控制的原理是先断开常闭再接通常开的,你把同一个线圈的常闭接到常开前面,按照先断开常闭再接通常开的原理,Y2肯定是不会亮的。

网友E:
这个叫做自己断自己后路。
上班=上坟

网友F:
应该是扫描速度过快,在监控显示不出来

网友G:
Y2常闭触点问题

网友H:
同意2楼观点,Y2只有一个扫描周期的通,你看不见而已!

网友I:
Y2接通只是一瞬间 监视是看不到的

网友J:
没法工作。

网友K:
我也不明白

网友L:
电路设计有问题,将y2常闭点去掉(短接)即可。

网友M:
1楼正解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N:
Y2常闭把自己断掉了,删掉Y2.

网友O:
为什么要串个常闭触点呢?请问楼主,这是什么设备上的?T2根本就无法正常工作啊,C0也根本不会工作的

网友P:
HI 汪先生.
1楼正解.这个程序有两个地方不妥,
1. x0 后的t1常闭触点.
2.Y2前的Y2常闭触点.

网友Q:
Y2常闭什么意思

网友R:
楼主觉得好玩呢

网友S:
y2输出给Y2常闭断开了。

网友T:
5楼正解啊

网友U:
用T2替换第11行Y2的常闭点,此程序就可以工作。

网友V:
大约只通1毫秒啊!大哥
学习啊!

网友W:
把第11步那个Y2闭点去掉就OK了,还是加个延时断开的点你就能看到了。

网友X:
Y2常闭触点问题,把Y2的常闭触点去掉。
不断向前

网友Y:
呵呵,以前经常用这种电路来产生一组脉冲(Y2),用来驱动步进马达,实现不太要求精度的位置控制。
原有的PLC不带脉冲输出功能,又不想更换PLC种类的场合,可以试一下,很实用。

网友Z:
Y2的触点写错了,应该去掉

网友AA:
把Y2常闭点去掉

网友AB:
Y2只亮一个扫描周期,第二个扫描周期就灭了(被Y2常闭点断开),肉眼观察不到的

网友AC:
你把y2 的常闭点删掉就可以的

网友AD:
Y2只导通一个周期

网友AE:
一眼看到这程序问题多多
好好学习

网友AF:
Y002常闭点把自己给解除了。
只在一个扫描周期动作。

网友AG:
再加个计数器对Y2进行计数,如有就是电脑显示反应来不及

网友AH:
这还怎么工作啊,Y2最多让你捕捉个上升沿,拿Y2计时T2难西难呐
你一定要Y2常闭线圈的话就该把 Y2的自锁接点接在 常闭线圈后面而不是前面,,

网友AI:
学海无涯

网友AJ:
不要串Y2看看

网友AK(2012-05-30):
你T1和Y2的常闭点不能窜接在电路上,电路一动作就断开了,Y2怎么可能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