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求教光电开源与24V电源连接

楼主(2012-04-23):
各位师傅,小弟想把一台冲压机改装成 光电开关驱动的,就是24V的电路驱动220V的,(把脚踏板用光电开关代替)请问下24V电源只连个光电开关会坏么,还有应该用什么样的电路连接呢。。

网友A:
要看你光电开关选型,有的需要24V供电,另有一路输出接24V继电器的。有的是直接把24V电源-24V继电器-光电开关串联工作的。

网友B:
如果光电开关输出是继电器型,允许直接驱动。如果不是,则选择中继转换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打算就用个24V常开的光电开关,接个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C:
要注意安全!!!

网友D:
光电开关是24v电压,是pnp输出或npn输出一般开关上面都有接线图。

网友E:
变压电源24V转换为中间继电器做负载最好的 在接控制线路
有你有我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