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过这样跳闸的吗,强啊

楼主(2012-04-23):
两个车间共用一个100 A 漏电,只能一个车间工作,或他或他,单独开那个车间都没问题,不能同时工作,同时开 5 分钟左右就跳漏电,时间不是特别准也没有规律:一个车间只有8 只日光灯,另一个车间有电脑设备和拼晒设备。

楼主:
有遇到的说说

网友A:
所有设备用电超不过100A吧 ,可以考虑更换一个100A空气开关试试!

网友B:
可能其中一個車間的設備,有漏電

网友C:
应该是漏电开关漏电电流太小的原因

楼主:
您看看一个车间才8组日光灯,应该不会是电流大造成的。

网友D:
有可能车间1的火线或零线被车间2调用。
下载积分:+1(小蜜蜂) 这个是有道理的。

楼主:
回复3楼 如果哪个车间漏电,为什么单开任何一个都没问题。

楼主:
有可能车间1的火线或零线被车间2调用。
以前那两个车间一直用呀,自从年后电脑车间加了几台晒版机三相的,没几天就出现这种现象了。

网友E:
可能零线的回路上有接地电阻偏差;引起动作‘

网友F:
有时有的开关电源的接地悬空会好些!

网友G:
我认为你需要搞清楚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依靠零时互感器感应到的不平衡电流,一般为35mA左右。当不平衡电流大于这个值时主令开关动作,反之不动作。
处理是否达到这个值,就是你排障的方向。

网友H:
八楼跟九楼正解
wananjushi

网友I:
每天一点点

网友J:
这个不好说呀,拼晒设备不知道功率,其他问题就说明你也太菜了。

网友K:
还真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L:
你这种情况不是漏电问题,,是两车间的线路混接了。。。。

网友M:
设备不多话分批切断试验有可能接地系统庞大后漏电电流增大引起跳闸

网友N:
晒版机的碘钨灯在启动的瞬间是高电压高电流的的.而且是程放射性的,如果两台同时启动碘钨灯,哪么跳闸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O:
零线和火线不统一,A车间的火线是B车间的零线

网友P:
自从年后电脑车间加了几台晒版机三相的!!!果断换空气开关!!!

网友Q:
换个漏电动作阀值大点的断路器试试

网友R:
这有啥好奇怪的,每台设备的漏电流大小不等,当加起来的总和超过漏电开关的最大不动作漏电流时,漏电开关保护跳闸。
永远的菜鸟

网友S:
把漏电动作电流调大

网友T:
“有可能车间1的火线或零线被车间2调用。”“零线和火线不统一,A车间的火线是B车间的零线”这些说法没一点道理,支持23楼的说法。

网友U:
引用 网友R:
这有啥好奇怪的,每台设备的漏电流大小不等,当加起来的总和超过漏电开关的最大不动作漏电流时,漏电开关保护跳闸。
23楼正解,当两个车间同时用的时候,两个车间的负载漏电电流加起来等于100A漏电开关的动作电流,所以就会跳闸,当只用一个车间就没有到达100A漏电开关的动作电流,所以就当然不会跳闸;
建议换一个再大一点的漏电开关!

网友V:
11楼和23楼说的对.

网友W:
同意3楼说法

网友X:
漏电电流超过了吧。设备和线路老化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R:
这有啥好奇怪的,每台设备的漏电流大小不等,当加起来的总和超过漏电开关的最大不动作漏电流时,漏电开关保护跳闸。

网友Y:
11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Z:
有单相有三相,电流怎么可能平衡?漏电换成空开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A:
用钳表测电流值,看工作时电流值是不是正常,另外用摇表,脱开开关出线端,测量其阻值,两项都正常时,可以试着加大开关动作值

网友AB:
分开供电咯!

楼主:
分开供电什么问题也没有,都试过了.

网友AC:
可能是三相不平衡,测一下电流。

网友AD:
就向11楼说的一个意思

网友AE:
漏电开关的接法比较严格的,只要你确定线路没有问题,那就是漏电开关本身的问题了,比较说漏电量等级比正常线路的漏电量少了。所以你换一个大一点的漏电量的开关试试。

楼主:
只是感觉特别蹊跷以前用的好好的,怎么现在却不行了呢,那么大100A的漏电怎么会多了几只日光灯就频繁跳闸,但是单独用什么问题都没有。郁闷。

网友AF:
是漏电开关漏电电流太小

网友AG:
感觉问题在漏保的可能性大些,建议楼主调下或换个漏保或把漏保换成空开试试

网友AH:
漏电!绝对的!
学习啊!

网友AI:
换个空开试试,,

网友AJ:
大家不要老是围绕漏电的问题探讨,既然合上2个车间的电源要隔一段时间才会跳闸,那么就不能单单从漏电方面考虑,个人认为还是侧一下电流,或逐个将设备投入运行测试能比较快的找到故障源。

楼主:
电脑车间里三台晒版机,每台三千瓦碘钨灯灯一只,每台总瓦数不过四千瓦,很小的用电量。

网友AK:
查漏电一直都是,让人头痛

网友AL:
建议将三相用电设备和单相用电设备分开控制

楼主: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M:
会不会接地保护接到零线了 我在车间也有这样的问题 或者换一个开关 在排除开关最好的一个方法
有你有我更精彩

网友AN:
同意46楼的建议,一个车间先开,另几个车间逐一加载试试

网友AO:
换个大闸吧,

楼主:
朋友们都谁赶上过这样的,说说吧。分享一下。

楼主:
是不是用个三档可调的漏电就行了呢。

网友AP:
碘钨灯点燃的时候需要很大电流,尝试更换更大的开关

网友AQ:
辣手的很

楼主:
辣手也要解决呀,高手出个好方案。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R:
漏电电流超过额定值,漏电开关自然跳闸。

网友AS:
自从年后电脑车间加了几台晒版机三相的,没几天就出现这种现象了.有可能是晒版机的问题。因为三相四线漏保不能接三相电机,必须使用零线。

网友AT:
我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U: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按他们说的做吧

网友AV:
调一下相序,看是不是三相严重不平衡。也有可能误动作的。

网友AW:
遇到过类似的,慢慢查吧.

网友AX:
考没考虑到电源洁净度问题,设备负载是半导体材料,容易出现高次谐波,高次谐波引起的跳闸即不是简单过载和漏电问题。当半导体负载超过一定数量时,不仅跳闸,还影响设备使用寿命。

网友AH:
假设一个车间漏电电流20ma   另一个是20ma   那一起开不就跳了吗
学习啊!

楼主:
我以前有过类似现象,是零线虚了,还有一次是零线互用。总而言之,这种故障及其烦人。

网友AY:
同意4楼

楼主:
我也基本同意漏电电流叠加跳的可能性大,但是这个问题找起来相当麻烦,解决的办法应该还是有的。

网友AZ:
         N线接地故障的表现,RCD后N线不能接地,RCD后,相线接地表现:一通电,立即跳。N线接地表现:通电后,1,可能马上跳,2可能过一段时间跳,不定,3可能一直不跳,但打开某一开关立即跳,4综合以上3项。
     检查方法,断开RCD,出线端电线拆下(漏电断路器4901是不断N线的),打开后面所有开关,在拆下的线头上测线路绝缘,再一步一步往后查。查到故障处,处理,OK结束流程。
    最后一步,在此回帖反馈。

网友AZ:
       严重鄙视说三相电流不平衡,RCD(漏电保护)会动作的人,回去好好看看书,不要在这里误导别人。

网友BA:
换个开关。可能坏了。

楼主:
十步杀一人 厉害啊

楼主:
高手们各抒己见啊,跳闸的问题不可小视啊。

网友BB:
照明回路用接漏电开关吗?

网友BC:
大家提了这么多建议,半个月了楼主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BD:
三相中有过流相吧?!

网友BE:
哥们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还是电流叠加的问题,用可调漏电解决了。

网友BF:
1.供电线路零地不分清。
2电子电器干扰。

网友BG:
我看还是过电流的原因.125A空开.

网友BH:
啊啊啊啊啊

网友BI: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你需要搞清楚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依靠零时互感器感应到的不平衡电流,一般为35mA左右。当不平衡电流大于这个值时主令开关动作,反之不动作。
处理是否达到这个值,就是你排障的方向。

有道理!

网友BJ:
一个车间只有8 只日光灯,另一个车间有电脑设备和拼晒设备??这么点设备啊。
1、既然开关跳了,说明有漏电现象;
2、开其中任何一个车间不跳,同时开却跳,这说明两个车间都有漏电的现象,只是每个车间漏电并不大;

3、你先调节一下这个漏电开关的漏电整定值(开关侧面),这样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必要购买一个新的

楼主:
有些漏电没有可调

网友BK(2012-05-23):
我想主要的问题还是在那几台晒版机或电脑上,大家知道的电脑是不能用漏保的

网友BL:
一个看似复杂实际简单的问题,新设备有问题

网友BM:
引用 网友O:
零线和火线不统一,A车间的火线是B车间的零线

这个结论也太武断了吧?!要好好弄清楚供电系统的最基本问题了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M:
引用 网友U:

23楼正解,当两个车间同时用的时候,两个车间的负载漏电电流加起来等于100A漏电开关的动作电流,所以就会跳闸,当只用一个车间就没有到达100A漏电开关的动作电流,所以就当然不会跳闸;

建议换一个再大一点的漏电开关!

漏电电流达到100A这个车间还能够用吗呵呵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C:
1.3相电机过载
2.3相不平衡
3.对地

网友BN:
我见过问题,你的漏保换换,

网友BO:
你的那个断路器自带的漏电保护造成的,接地效果不好,功率稍大就会跳闸,如果线路没问题的话可以将闸拉掉后把断路器拆开将里面的漏电保护的线剪掉,或者换个不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