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3):
请教一下英威腾变频器的输入输出间每一相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A:
分多大功率的吗

网友B:
楼主,是好是坏上电试试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C:
这个不是这么判断的啊!

网友D:
还真不好判断。单纯这样说的话。不过同意2楼说法,通电就知道好坏。

网友E:
旧的?不确定好坏?那清下灰尘什么的  相间  接地什么的测一下 没问题就通电试下 不要离太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旧的?不确定好坏?那清下灰尘什么的  相间  接地什么的测一下 没问题就通电试下 不要离太近

放心,这个不是炸蛋的,炸不了滴,呵呵 ̄站得近,有问题也可以马上切断输入电源的嘛.嘎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放心,这个不是炸蛋的,炸不了滴,呵呵 ̄站得近,有问题也可以马上切断输入电源的嘛.嘎嘎

赞同 只要变频器本身电路没有短路你接上电机是不会少变频器的就算电机匝间短路英威腾变频器我还是相信它不会烧的只会报警,所以你可以放心的试当然你要是把控制线接错了(比如所把强电接到控制端子出了那就没办法了那是肯定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