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下面的程序是怎样动作的

楼主(2012-04-23):
程序

网友A:
比较和移动。
这样简单的问题,楼主多看看书就能解决
自己看书懂了,就永远记住了;人家解释的,时间长了,又忘记了。

楼主:
那你能解释 D<= D204 K0 MOV K1000 D204 这一句?

网友B:
楼主是该多看看书啦
上班=上坟

网友C:
这个要看工艺要求的,不联系实际只能字面理解。

网友A:
D<= D204 K0 前面的D代表32位指令,意思是:如果 D204 < = 0
DMOV K10000 D204 把10000 传送到D204
其实 K10000 没超过 32767 可以用16位指令。

楼主:
既然 D204 开始是小于0 接通后D204又是1000了,怎么符合逻辑。

网友D:
6楼,你的理解有误,D204它是一个寄存器,就好比你买菜要装到袋子里一样,多看看书吧

网友A:
真吃力,我帮你分析一下吧!请对照FX2N 随机使用说明书
PLC接通电源后
P84页: M8002 RUN 后一个扫描周期为ON
P96页: 接点比较指令。
在M8002 一个周期为ON时,S0 ON (S0好象是步进用的吧)
同时:
D208
D209
D204
D214
以上四个寄存器在一个周期ON时,检测是否< = 0
如果是,那么,把对应的数据传输到对应的寄存器中。传输完后,一个扫描周期结束,那么,点动、工进、链条ACC、链条DEC的速度数据就设定好了。

网友E:
嗯 ,我也看不懂
减速机厂家

网友F:
同意9楼!点动、工进、链条ACC、链条DEC的速度不能小于或等于0,故用比较判断下。

网友G:
5楼 9楼正解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我也在学习传送指令

网友I:
实际上好多人开始都一样撒!感谢这些为我们还没有入门的人做孜孜不倦的教诲

网友J:
这些都是寄存器传送···没啥特别的
zsh340

网友K:
同意楼上意见,原程序可能是防止机器动作异常

网友L:
是触点比较指令和转送指令

网友M:
d204、208、209、214是断电记忆寄存器,只要数据写在里面即可,不用在程序里再往里送数了。太罗嗦了。

网友A:
虽然是断电记忆,如果电池没电了,数据就没有了。
这是保险,以防万一。

网友N:
学习了!meipingboy 真是热心人!解释的太到位了!通俗易懂,比较适合当讲师!

网友O:
9楼的meipingboy  支持你,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A:
客气了,我也在学习,只不过前年正好做过一个设备,也用到计算的,当时也花了好多时间,因此对于计算比较熟悉。
其它方面,我也不是很精通的。
大家一起共同讨论和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P:
9楼正解,太热心了
zsh340

网友Q:
引用 楼主:
那你能解释 D<= D204 K0   MOV K1000 D204 这一句?

D204中的值小于等于0时,MOV把1000传到D204中

zsh340

网友Q:
引用 楼主:
既然 D204 开始是小于0   接通后D204又是1000了,怎么符合逻辑。

怎么不符合逻辑呢、、、、你没有看到前面是用的M8002啊。它只在PLC上电RUN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时才有效。

网友R:
触点比较指令,当条件成立时也就是d204 小于或等于0时 执行mov 指令 前面有D是32位执行的, 也就是把常数10000送到D204中去了,D204 的值就是10000了,因为是32位执行还占用了D 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