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我这么认为对吗?在问2AD和4AD区别

楼主(2012-04-23):
对于三菱特殊模块 AD模块和DA模块我这么认为对吗?
AD模块就是模拟量输入模块
DA模块就是模拟量输出模块
接下来在问下 我有一个程序原先用的是2AD模块 现在因为某些原因我想用4AD代替,那么我就想问了。。。这样可以吗?需不需要改变程序! 如果需要怎么改? 谢谢!
在问2AD与4AD区别!
谢谢大家的意见! 晚上我把程序发上来 大家看看!
每天一点点

楼主:
有木有人回答下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是的,没错。

网友B:
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C:
嗯 可以这么说

网友D:
AD 为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简称为模拟量输入模块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E:
这个可以查看手册。有的是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的! 常用的FX2N-2DA/2AD FX2N-4DA/4AD

楼主:
有新问题 请回答下!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这个还真记不起来了。我也就用过几次! 你去三菱官网下手册,里面很清楚!

楼主:
每天一点点

楼主:
高手呢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老大,要改程序了啊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G:
2AD与4AD编程方法不一样,手册·有说明的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H:
可以代换,但程序要改,要把两路不用的在D寄存器上设为0或1,要看下说明书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D:
通道设置呢? 本来2通道打开,现在要改4通道哦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I:
可以是可以,但用4AD了程序要改一下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J:
2AD是二个通道
4AD是四个通道
我没试过,但我认为,如果你用4AD代替2AD,还是用二个通道,那么应该不用改程序
反正用二个通道,因此另外二个通道不用开通.
我编过一个设备,要用2AD,但采购买来4AD,装上后,程序开通二个通道,一样用.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K:
程序不一样,分辨率不同。详情看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L:
A-analog 模拟
D-data 数据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M:
AD DA理解正确 2AD用4AD代替 程序要修改 有位说得仍然用双通道的话 没试过 既然其用过 应该可以吧 期待大家解答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N:
AD是模数转换!
2AD的程序跟4AD完全不一样,分辨率也不一样,
改程序不可避免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O:
你对AD和DA模块的认识是对的,你原来用的2AD现在换成 4AD是可以的,但是程序就有较大的改变,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三菱特殊模块使用说明里关于4AD的编程方法,如果你还不懂我可以给你一个标准的程序。我的联系方法
QQ360684677@qq.com
,电话18999778218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P:
2N系列可能会对同一采样数据产生采样误差,因为2A/D数字量是4000 ,4A/D是2000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Q:
组态设置的时候 注意一下

网友R:
AD模块就是模拟量输入模块
DA模块就是模拟量输出模块
你的理解是对的,至于2AD与4AD,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只是一个2AD是2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模块,4AD是4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程序的编写都是差不多的,只是里面的缓存器地址不同,须改变下,有需要的话可以私下交流下,QQ:457953361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信捷PLC

楼主:
谢谢大家 晚上我把程序发过来 大家看看!
每天一点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
每天一点点

网友S:
2AD是单独的模块?
如果是-3A或者是-5A的,那就要改一下程序

网友T:
没区别!就是多了2个嘛,不要去用它就没关系了
学习啊!

网友U:
程序不能通用 要改下的
hulain

网友V(2012-05-31):
可以代换,但程序要改,要看下说明书。

网友W:
差不多吧

网友X:
当然可以啊,2AD就是两路输入,4AD就是4路输入,只是可能要略作修改。
绿色的微笑

网友Y:
程序是不一样的,两个分辨率都不一样,看一下三菱特殊模块编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