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1PG BFM#12 用于回原点返回的0点标志数目N 通俗点讲是什么意思,求解。。

楼主(2012-04-23):
0到32767PLS PLS是什么意思。(高速脉冲输出指令?)
这是返回机器原点所计数的0点标志数目
当没有使用0点标志 并且机器应该只在DOG输入下立即停止时,将BFM#12设置为0 。但是要非常注意以避免机器从高速操作过程中立即停止时会受到损坏。

网友A:
PLS这里是脉冲的意思,0-32767PLC是0-32767个脉冲,这里让你设定要几个回零点脉冲,再通俗讲,伺服每转会产生一个零点信号返回给上位机,上位机在这里就是1PG了,这里的意思是进入爬行后(什么叫爬行:DOG信号也就是原点传感器上升沿也有可能是下降沿触发时(根据参数设定),就进入爬行,)开始找伺服的零点信号,你设2个的话,当1PG接受到2个伺服零点脉冲后,就停止记这点的位置为原点!

楼主:
谢谢大侠,求粉。

网友B:
很明显,BFM#12(减速时间)设置为零应该不妥,我们应该根据你回零速度的设置,考量这个参数的设置。
所谓的速度,我们要清楚一个概念,我们知道,我们发脉冲频率是秒为单位,所以,如果你伺服设置为1000个脉冲转一圈,
这是假设啊,那么你1秒发了20000个脉冲,那么你的电机就相当于1秒转20圈,如果负载较大,存在大的惯性,那么你设
置为0的话,对伺服伤害很大的。希望楼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