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和台达PLC的模拟量处理问题??

楼主(2012-04-23):
最近入手了一个台达的PLC,ES2的,还有一个模拟量混合输入输出模块,触摸屏是AE系列的。
我想把PLC得到的模拟量数据,在触摸屏上做成一个曲线图,这个曲线图的要求是,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这个模拟量的大小,我本想用X-Y曲线来做结果它是要读取多个寄存器的值之后才产生的一个图形,我又换在历史趋势图来做,但是它好像不能显示横坐标时间,想问问,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怎样处理的??????

楼主:
自己来顶上去哦,!!

网友A:
X-Y曲线不能做吗?
我设想:
比如把PLC得到的模拟量数据放入 (Y纵坐标)D300 (最好是停电保存,具体多少开始我忘了)
把PLC内部时间放入(X横坐标) D400 ,
D300 和 D400 数据要同时传输(具体多少秒、分或小时传输一次,自己设定),这样可以有100个点。
只是设想,没试过,我想应该可以的。
台达PLC我用过,台达触摸屏也用过,只是和三菱PLC联接用;没有和台达触摸屏联在一起用过。

楼主:
三楼的意思的理解了,你的思路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不过这个采集的点太少,而且处理好你很麻烦,后面的点不是有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