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画面倒过来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23):
威纶触摸屏画面倒过来了,,怎么回事

网友A:
在系统设置里可以调回来的

网友B:
你在系统设置里选择了旋转90度,你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C(2012-07-27):
把屏幕倒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D:
表示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屏幕倒过来就可以了
好办法

网友F:
在触摸屏上面有个小箭头,就是系统参数设置,里面可以设置画面旋转角度!
去了广告
威纶触摸屏

网友G:
只要在系统设计里面画面旋转180度,OK
原理图:一遍;二遍;三遍 ....
悟性不是资本;勤奋才能收获

网友H(2012-09-06):
引用 网友C:
把屏幕倒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I:
表示木有遇到过

网友J(2012-10-08):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K(2022-09-04):
我还遇过镜像显示的呢,要拿个镜子看才知道内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