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表与电流互感器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2-04-23):
电路中最大电流是2000A ,我用的是2500/5的电流互感器,而电流表用的是2000/5的。现能否不更换电流表而只改变电流表的刻度把2000改为2500。这样我测出来的值是否和实际值是一样的? 感谢各位!!

网友A:
完全可以。
2500/5 的电流互感器,是把实际2500A的电流转换成5A供表指示,而2000/5的电流表得到5A的电流也到满度值,虽然刻度时2000A,但实际电流是2500A,所以把满刻度改成2500A即可显示实际电流。
下载积分:+2(xiaobaiyang)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静芳) 热心助人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上班=上坟

网友C:
没问题 可以的

网友D:
1楼回答的很透彻哦!
请多关照!

网友E:
完全好用啊!其实什么都不用改变。把表的读数乘以1.25就OK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F:
改了刻度才更精准了 ̄ ̄ ̄

网友G:
都对!只是刻度的标识不同而已

网友H:
一楼强大,学习了

网友I:
楼主,理论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变化不同电流表精度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