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3):
小弟没用过松下FP小型PLC,不知道有三菱的稳定吗,响应时间快吗?请用过的前辈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比三菱就差那么一点

网友B:
都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三菱就差那么一点

PLC本身没有什么差别相反在指令扩展方面松下FP系列的比三菱FX系列的强点 差就差在松下的编程软件上它在线编辑时经常掉线引起电脑死机,我就是经常因为这原因没有保存好程序就死机了;在定位方面松下的比三菱的用起来顺心的(个人习惯)松下FPX的有4组脉冲输出前两组频率能达到1M后两组能达到20K有直线插补,松下的性价比比三菱的高很多。

网友D:
了解,,,,
不断向前

网友E:
差不多,都是日本子的

网友F:
支持3楼,也感觉松下性价比高。至于在线编辑容易死机问题,我感觉还是串口问题,用USB转RS232容易死机,真正的RS232不会死机。现在的松下FP-X型可直接用USB线也不会死机。但操作时一定要注意,必须先断开连接后,才能拔USB 线,否则容易死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PLC本身没有什么差别相反在指令扩展方面松下FP系列的比三菱FX系列的强点 差就差在松下的编程软件上它在线编辑时经常掉线引起电脑死机,我就是经常因为这原因没有保存好程序就死机了;在定位方面松下的比三菱的用起来顺心的(个人习惯)松下FPX的有4组脉冲输出前两组频率能达到1M后两组能达到20K有直线插补,松下的性价比比三菱的高很多。

松下我用的多,编程时不会死机的,除非是用了不好的USB转232,那是非常容易蓝屏的。
三菱的用不惯,关键是下载程序的时候,那个速度都够松下下载几十次了。

网友H:
松下是不错的

网友I:
谢谢各位分享个人见解

网友J:
同六楼的有感触,松下的在程序上载或下载时如果用USB线相对会比较容易死机,松下的伺服定位程序做的好像比三菱会简单一些,这也是松下小型PLC在精密机械上用的比较多的原因~

网友K:
台达EH2也是四轴呀,好用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L:
PLC都差不多
按照官方公布的参数,松下PLC是所有PLC当中扫描速度最快的。
三菱的做位置控制程序简单一点,一个指令就可以搞定,而松下需要一段程序,对于有程序容量限制的小型PLC,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弱点。
另外作为一个成熟的PLC厂商,他的软件不论怎么使用都应该不会明显的问题,有的话也只是使用者的系统、使用方法等各方面的差异引起的。至少我用过的所有的PLC品牌软件+硬件都还挺稳定的。

楼主:
谢谢,各位前前辈,我也是用四轴输出才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支持3楼,也感觉松下性价比高。至于在线编辑容易死机问题,我感觉还是串口问题,用USB转RS232容易死机,真正的RS232不会死机。现在的松下FP-X型可直接用USB线也不会死机。但操作时一定要注意,必须先断开连接后,才能拔USB 线,否则容易死机。

了解
不断向前

网友M:
松下的软件用的很顺手,输入方便快捷,自动移位、换行,500步程序,不到20分钟输完.  在线监控没遇到死机情况,带USB的机型,通信速率设为115200bps时, 几K的程序5s搞定,

网友N:
我觉得三菱的稳定

网友O:
三菱的好很多.就是贵点.用到配件停产都坏不了.遇到过三菱的伺服马达.每次总觉得它有问题.寄回厂家检测.没有问题.最后是螺杆机构设计配合问题.

网友P:
松下编程快捷键方便,编程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