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老板给我出了个难题,我晕了

楼主(2012-04-23):
今天老板要我用伺服驱动器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不要用485通信模块, 驱动器是东元的,变频器是三菱的,这个能做出来吗)

网友A:
你认为行吗?
努力!

网友B:
PLC → 伺服驱动器 → 变频器 → 电机 这种方法好象没听说过。
你们老板真牛,呵呵。
如果做好了,千万告诉我,让我也学学/

网友C:
这个是考试吗?用伺服电机带动电位器,电位器接到变频器调频,哈哈

楼主:
如果装一个通讯模块就可以搞定,老板说是直接控制

网友D:
用伺服的0-10V来控制变频器的0-10V

网友E:
老板 一个神奇的名词

网友F:
没有说清楚,让人误会
不断向前

网友G:
这些老板不懂装懂,真气人,我也有同感

网友H:
5楼说的对,没这个不算难题吧!

网友I:
驱动器有各模拟量输出,可以控制变频器。不过成本高,不划算啊,老板咋会出这样的题啊

网友J:
你们老板有财,用伺服驱动的模拟信号可以实现控制变频输出频率,不过要看你怎么去调试和接线。

楼主:
5楼的你好,0V-10V是电源输出,它不会随着驱动器接收的脉冲变化而变化, 东元TS TA系列的没有模拟输出

网友K:
其实就是出于什么目的要这样做呢?就像前面几位说的,可以做的------用导弹把方圆5000公里土地都烧焦了,肯定也没有蚊子了!
请多关照!

网友L:
没有模拟量,开关量总有吧,用伺服的开关量控制变频器的开关量进行多段速控制。你们老板是不让用485啊,还是不让用通讯啊?好奇怪的要求啊。

网友M:
用伺服驱动的模拟信号可以实现控制变频输出频率,不过要看你怎么去调试和接线

网友N:
要搞明白这样做什么好处先,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O:
这个真的可以做到

网友P:
你们老极太牛了。

网友Q:
哎 菜鸟学习来了

网友R:
这个应该是要求两个系统基本同步,伺服器的速度变化了,变频器的也要跟上

网友S:
第一次听说qq

网友T:
有钱也不带这么糟蹋的呀

网友U:
长见识了

网友V:
嘿嘿,这个高级啊,没有听说过这么配置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W:
引用 网友D:
用伺服的0-10V来控制变频器的0-10V
支持

网友X:
知道可行的话,调试应该就简单了

网友Y:
很简单,用伺服电机带动一个电位计,就OK了

网友Z:
告诉你老板,可以用伺服驱动器直接控制三相交流电机,倒是可行,可以省下变频器;设备的技术含量是这样体现的吗?还是想增加复杂程度使仿冒琢磨不透?

网友AA: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伺服驱动器上有其电机编码器的输出接口 伺服电机走的时候 会返回脉冲数 越快脉冲输出频率越快 而你的变频器改变频率一栏中应该有脉冲方式
这时就应该可以根据伺服电机的快慢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啦
zsh340

网友AB:
当然可以,只是这样做有点浪费。利用伺服放大器的模拟输出控制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以此来达到控制变频的输出。

网友AC:
哈哈,老板就是老板!

ygwpxq

网友AD:
老板肯定是行家,可能机器连动要求高且精确,达到伺服马达与变频马达同步,有创新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AE:
你们老板也太牛了吧,没事找事做,没听说过有这样配套的,不过没事的话也可以试试看,说不定真可以那你就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了

网友AF:
老板喜欢搞的跟别人不一样吧

网友AG:
多此一举吧 伺服驱动器直接带电机不就完了

网友AH:
学习了,不过说实话真没见过这样要求的

网友AI:
伺服里面有差动脉冲输出,可以用它来控制变频器,或者使用伺服的模拟输出来控制变频器,使变频器跟随伺服变化,肯定是你的变频器带动的负载要求精度不是很高啦,这是可以实现的,要具体结合你的使用工况来定,楼上的朋友们不要惊讶,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AJ:
用伺服的模拟输出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AK:
整个一个画蛇添足的控制方式,这是闲着吃饱撑的。

网友AL:
还是老板有才

网友AM:
哥们,努力吧

网友AN:
用PLC做个模拟量输出,再把模拟量传给变频器,这样就好啦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AO:
学学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P:
是不是你们老板给你小鞋穿吧?

网友AQ:
没遇见过,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