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3):
      各位 同仁
        请教一下
        120平方的线 能带 160KW的抽风机吗?
        控制室与电机之间距离为50M  变频器启动
               走桥架
        我认为线有点细了
   各位大侠认为呢?

网友A:
同感,150吧
上班=上坟

网友B:
BVR铜线架空敷设吗?是完全没问题

网友C:
正规达国标的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D:
需要那么大的线么?
难道你的是铝线?

网友E:
120铜芯线满载能过240A电流,160KW抽风机满负荷电流约为310A,能不能用就看你的实际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20铜芯线满载能过240A电流,160KW抽风机满负荷电流约为310A,能不能用就看你的实际负载。。。。

网友F:
如果是铜线决对没有问题的,现在好象没有什么工厂还用铝钱接这个东东的吧?

网友G:
185的吧,120太细了,我是做废气的,但一般最大100HP 75KW,你们做得太牛了,160KW好大呀

网友H:
我们这用很多离心风机,变频器50Hz时,输入侧电流只有电机额定电流一半多一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C:

160KW抽风机满负荷电流约为310A,I=P/U    I=160000/380=421A分到每相电流只有140A左右,加上起动电流顶多也200A多点吧!再说国标的120铜芯线满载也不止240A,怎么也能达到280A左右。

计算错误
永远的菜鸟

网友J:
有点小!
学习啊!

网友K:
是铜线的话,120应该是够了,160的抽风机额定电流大概在320A左右,120的铜线承载电流差不多在400A左右吧,具体的还要看电缆的型号及承载电流定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160KW抽风机满负荷电流约为310A,I=P/U    I=160000/380=421A分到每相电流只有140A左右,加上起动电流顶多也200A多点吧!再说国标的120铜芯线满载也不止240A,怎么也能达到280A左右。

菜鸟

网友M:
晕!会浪费的专家太多了。

网友N:
120的铜线肯定够用,满负载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计算错误

请教老师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计算错误

请教老师指正指正,

网友N:
请问18楼,三相电机计算功率的公式是P=U*I 吗?还有单项电流是额定电流除以三么?我没学过这样的公式,如果是你的老师教给你的,你可以告他误人子弟!

网友O:
正常120平方的国标线来说带动160KW的抽风机是可以了,三相平均下来,每一相所承受的电流大小是足够了

网友P:
120铜线载流量将近310A,抽风机电机负载率只有额定功率的一半,你说能用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I:

计算错误

请教老师指正指正,

160KW的310A即为每相电流了,顺便请教怎么引用别人回复,谢谢

网友R:
决定性于负载,秒算是160KW的电机它有可能带载的时候只达到30KW或者60KW等,那于这条线肯定没有问题,
如果是160KW满载的,那这条线是很热很热的。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S:
120的够了 没必要浪费资源

网友T:
120平方,如果是铜芯电缆的话最大长时间通电电流可以285A. 160KW的抽风机电机的功率因数不知道是多少,一般是0.85. 这样风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算出来
160000/(0.85×380×1.73) 电机的电流大概就是286A. 一般风机的负荷率不会很高的,我觉的120平方的电缆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U:
没问题 风机满载电流也不打 负载轻
每天一点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P:
120铜线载流量将近310A,抽风机电机负载率只有额定功率的一半,你说能用吗
说话不要这么绝对,谁说抽风机电机负载率只有额定功率的一半!!

网友V:
看铜线达到国标的百分之几十…现在的线几乎不符 合国标…刚照书本上都是按国标计算的。

网友W:
我认为够用。你可以先测测工作电流,这样再确定比较保险。

网友X:
160kw抽风机,用在什么地方,这么大?假如是单台抽风机的话,建议最好用150平方,安全第一。
朝花夕拾

网友Y:
肯定不能,风机负载特性和别的区别太大

网友Z:
如果风机在额定功力下工作,120平方的铜线是肯定行的。何况风机负荷一般不会很大。

网友AA:
185最好了 一个穿管打折多少安 负载大 线老化的快
有你有我更精彩

网友AB:
我感觉还是185好,放心。

网友AC:
160KW的抽风机!牛

网友AD:
完全可以。

网友AE:
120平方的线,走桥架,距离才50米,又是变频器带动,居然还有人说线径小了!

网友AF:
你用的三项电源是多少220V?380V?220的话是绝对不够,380的话小了那么一点,长启动的话建议用185的

网友AG:
我觉的现在的电缆都要用大一号的,150ping的比较保险
喜欢工控

网友AH:
这要取决于实际输入电流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I:
变频器启动,距离又短,抽风机运行负载一般很小,温度50度左右的话,你用120铜电缆还有富余。

网友AJ:
太有钱了吗,95平方足足有余。

网友AK:
铜线国标没问题

网友AL:
变频器带动的 放心使用吧哥们

网友AM:
负责任的告诉你,完全是没有问题.

网友AN:
实际应用过,50hz时电流不会超过200A所以放心使用

网友AO:
风机、泵类一般都达不到满负荷,如果满载运行,视环境温度和线的质量,国标的可以运行,但要考虑意外故障短路出现。

网友AP:
曾经见过有用185的铝线带两台110kw的球磨机

网友AQ:
只听大家有的说行,有的又说不行,我觉得如果真的负责任的话,您应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附加上您的算法或公式吧!那样应该比较具有说服力

网友AQ:
只是凭感觉的话,我想外行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网友AR:
引用 网友E:
120铜芯线满载能过240A电流,160KW抽风机满负荷电流约为310A,能不能用就看你的实际负载。。。。
同意!

网友AS:
同意6楼.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