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看这程序,有点地方不太理解

楼主(2012-04-23):
这是一个交通灯控制的程序,小弟有些地方看的不懂,请大家帮帮忙!网络1到网络4看不懂,哪位能给我解释下么?谢谢

网友A:
I0.0接通之后,T45每秒导通一次,故C1每秒计数一次。计数到130次后C1被复位,重新计数。

楼主:
那请问网络2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T45计时到后导通M0.0,然后M0.0下一个扫描周期切断T45,这样的程序结构足可以保证T45的稳定性。

楼主:
谢谢斑竹,茅塞顿开!!

网友B:
网络1、网络2是为了让C1每秒计数一次!
QQ:980606792

网友C:
为什么不用SM0.5呢?不是可以替代无限次1秒钟重复嘛

网友C:
SM0.5 该位提供时钟脉冲,该脉冲在1秒钟的周期时间内OFF(关闭)0.5秒,ON(打开)0.5秒。该位提供便于使用的延迟或1秒钟时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