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3):
840D SL upload station to pg后无法显示PLC, 导致PLC程序无法上传,
step7版本v5.4 sp5 , toolbox也装了;如图所示,但是问生产厂家拿到PLC程序后可以在线监控

网友A:
是不是Slot没有选2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Slot没有选2的缘故。

恩,选过的, HMI也装有STEP7的 upload station to pg 一样的现象。。。

楼主:
今天装了v5.5情况一样。。。

网友B:
楼主成功后给个回信,我也试试能监控吗

网友C:
试试打开840DSL里带的STEP7,很多厂家为了便于现场调试会在这里有项目文件,把该文件重新组织,拷贝出来,应该能在线了吧。

网友D: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打开840DSL里带的STEP7,很多厂家为了便于现场调试会在这里有项目文件,把该文件重新组织,拷贝出来,应该能在线了吧。

STEP7 for HMI 里的程序为原程序,厂家现场调试时用电脑改过程序,我用STEP for HMI upload station to pg 和我用电脑的情况一样看不到PLC模块,把原程序从机器里倒出来虽然由于是外语但是折腾一下能在电脑里看了,但由于和机器里的程序不一致不能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