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GT1550-QLBD触摸屏代替A951GOT-LBD

楼主(2012-04-24):
因为A951GOT-LBD已经停产,官网说用GT1550-QLBD代替,麻烦各位大侠指教,怎么弄。

网友A:
把程序发上来看看先啊…

网友B:
程序用软件可以转换的,关键是看连接方式。
如果是连接到PLC的CPU口,或者是PLC的2323/422通讯模块,用GT1055-QSBD-C足够
如果是用BUS连接的,才使用GT1550
但GT1550是一款性价比极差的屏,价格贵。

网友C:
转化一下就好了,昨天我还做个一个其他的,相应的参数要设置一下

楼主:
设置什么啊?能够告诉我吗?对这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