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问三菱Q系列里B链接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12-04-24):
请高手帮指点三菱Q系列里的B链接继电器是怎么个使用情况啊,和M辅助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B被置位后,还需要一个程序恢复吗?还是cpu自动刷新时,B被复位,谢谢

楼主:
顶起,挖高手啊,帮指点啊

网友A(2012-08-16):
顶起,同样问题

网友B:
B是用来和上位机通讯用的继电器,去m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继电器,一个是与上位机程序连接的用的,置位后是与上位机之间对刷数据的,如果没有是刷出来就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