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R2通讯问题

楼主(2012-04-24):
我现在想把QJ71C24N-R2的两个通讯口都用起来(独立),第一个通道跟我的通讯的设备已连上,而第二个通讯口始终连不上(通讯口未坏),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或者有这方面的案例或资料能否看哈!谢谢了

网友A:
要设定QJ71C24N-R2通讯模块的通讯参数才可以 给个例子程序我删掉了部分 用GX-WORKS做的 连2台松下PV200画像处理器
新建文件夹 (2).rar

网友B:
1.兩個通訊口的參數設定參照說明書確認一下。
2.通訊波特率兩個口加起來不可以大於115.2Kbps

网友C:
下面是422/485的 只要接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