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A975 触摸屏与Q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12-04-24):
A975触摸屏如果跟 PLC 通讯 一定要使用通讯板吗 ?触摸屏原有的 Rs232C的接口 只能用于 传输程序吗

网友A:
按三菱官方的说法,一定要用通讯板,连接CPU编程口时用A9GT-RS2,连接基板时用A9GT-BUSS。连接其他通讯模块用其他相应的通讯卡。
但使用触摸屏的编程口,理论上也是可以用的,我曾用它连接过FX。所以你可以拿一根QC30R2去连接PLC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