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过西门子PLC的大师们给推荐一下西门子S200的PPI编程线

楼主(2012-04-24):
现在想学习一下西门子的PLC,自制的数据线不太好用,请使用过西门子PLC的大师们给推荐一下西门子S200的PPI编程线。谢谢

网友A:
山寨的不好用,连连plc一般没什么问题,连触摸屏就连不上的 有的
学习啊!

网友B:
我有一套原装的,我现在有300与400的啦,你想用吗?

网友C:
不就买一根USB转458的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D:
在本站上我按那个用晶体管(9015+二个电阻器)做了不下5条(图纸我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了),都可以用。关键是不要把通讯频率设置过高。

网友E:
照图焊接一条,好用的。不要把通讯频率设置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