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精灵库问题

楼主(2012-04-24):
组态王6.53在设置图库中图形的动态链接时打不开,双击要设置的图形会出现这样的提示:加载精灵库(*DLL)失败,请确认该DLL是精灵库,并在系统的Dynamos路径下!
还请各位工控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用了多年的组态王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组态王软件容易受病毒木马破坏,可以重新安装组态王,或把源文件从新解压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