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4-24):
梯形图中的触点中的P和N是表示边沿指令吗?是的话表示的是哪个的边沿检测呢?还有那个方块里的SR 是什么意思?是置位和复位吗?为什么用这个方块来表示呢?为什么不用(S)和(R)也是置位和复位?

网友A:
P:上升沿
N:下降沿
SR: 置位复位 ,置位优先,对应的还有RS,即复位优先。
Regards
(S)和(R)也是置位和复位,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块来表示置位和复位呢?

网友B:
(S)和(R)也是置位和复位,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块来表示置位和复位呢?
是因为有那个优先的前提。
SR置位优先,RS复位优先。
西门子的“F1”帮助里有详细信息介绍。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D:
可以查看一下西门子的指令说明,这个应该很详细的
SR置位优先,就是说当置位输入为1时,不论复位输入1和0,输出结果都是1
RS复位优先,就是说当复位输入为0时,不论置位输入1和0,输出结果都是0

网友E:
同意1楼说法,在不同情况有不同的要求,就有不同使用

网友F:
同意一楼~~~~~~~~~~~~~~~~

网友G:
P:上升沿
N:下降沿
SR: 置位复位 ,置位优先,对应的还有RS,即复位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