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指点伺服驱动器报警的原因!!!

楼主(2012-04-24):
昨天预见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伺服驱动报警,老是报E--16也就是过载报警,
通上电等一会就报警,设备以前都没有问题,就昨天出现,
是松下的伺服,型号是MSDA023A1A
我把电机上所有的负载都拆掉也报警,调了刚型,也不行,程序上没有问题,这样的情况让我很纠结,很难过。
寻求帮助
我都要抓狂了

网友A:
更换优质屏蔽电缆,松下的碰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但是,以前怎么可以用呢?
请教!!!

网友B:
过负载看看马达的动力线,很有可能是动力线接触不好!

网友C:
检查接地线

网友D:
三楼说的很对,检查马达的电源线,很有可能是电源线接触不良!我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E:
把马达的灰尘吹一下 ̄ ̄ ̄ ̄ ̄ ̄也许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F:
换个马达带载试试不就得,先确定是那部分出的故障啊

网友G:
松下的没用过,三菱的碰到过,也是报过载,换驱动器,伺服电机等都没效果,最后是伺服驱动器到伺服电机之间的连接线,有相对地。更换连接线后正常。

楼主:
哦。谢谢各位,昨天出差了
我明天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