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一支啥管子?

楼主(2012-04-24):
描述:不知是啥管子
这是我这设备DC24V输出线路上的一个管子.今天因接错线,烧爆了.查不到型号.不知道它的作用.请知道的指教! 正常时,两边脚万用表测量直通,中间脚和两边不通,在线路上测量,中间脚接0V.两边脚一进一出(DC24V),无方向性..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B:
没有见过,来学习
上班=上坟

网友C:
你这个什么机器上的啊?
进口还是国产?
如果是用在输出直流24V,应该不是压敏电阻,压敏电阻一般用在电源输入端,过压后造成短路。
直流输出24V一般不会过压。因此应该不是。
再说,如果是压敏电阻,那么多少耐压也没有.

网友D:
瓷片电容?

网友E:
按你所描叙的应是全波整流管.

网友F:
什么家伙啊?看上去像压敏电阻啊,又像一只半桥

网友G:
它只是一个LC型的滤波器,在各类比例阀电路上用最多,应急时只要把1和3接通就可以了.

网友H:
好像是压敏电阻,不确定

楼主:
这是一台进口设备,员工误将220V电压接入DC24V输出线,各位说是压敏电阻,有一定道理.DC24V输出是一直流电磁阀.问题是,两只脚的压敏电阻比较常见,三只脚的还没见过.它又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I:
好像是滤波器

网友J:
电容,滤波用的。

网友K:
8楼应该是正解

网友L:
网上收索一下看。在确定输出正常后,无论是压敏电阻或者是LC滤波器,应急处理可以不用此元件。

网友M:
支持8楼,就是个π滤波器。

楼主:
有没有做电子设计的工程师.请帮忙看看这只是啥管子?会是三只脚的压敏电阻吗?或会是T型滤波器吗? 哪个解释更合理?

网友N:
没看过,学习中
jxh668

网友O:
不会是压敏电阻,是T型滤波器
不会用就拆掉空着,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