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plc有自己专用的gprs通讯模块么

楼主(2012-04-24):
想知道三菱plc 有没有自己专用的gprs通讯模块?
如何连接,是否需要编程序?

网友A:
这东西应该是自己上网查一下不就清楚了???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2012-06-05):
西门子的有一些设备是有内置GPRS功能,但价格很高,三菱的好像没接触过,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外接一个GPRS模块的方式,可以了解下!
QQ交流:398846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