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4):
要求:用PLC控制图中所示电路,要求增加点动,有电源指示、低速指示和高速指示。
请问:其中电源指示能用PLC实现吗?用PLC怎么实现?

网友A:
这个电路图么,对于PLC来说,有点大材小用了.
你要有指示灯,很好弄,买继电器输出的,直接控制指示灯.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自己好好想想吧

网友C:
多想想就会啦。
上班=上坟

网友D:
要实现低速和高速,需要增加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想想就会啦。

还是想不明白,怎么用PLC设计电源指示?如果用M8000,也要等到PLC运行才能指示。当然不用PLC,很容易实现了。

网友E:
态容易了,多想想就会啦,参考一下星角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想不明白,怎么用PLC设计电源指示?如果用M8000,也要等到PLC运行才能指示。当然不用PLC,很容易实现了。

不用PLC确实很容易,楼主想如何做这个电源指示呢?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F:
可以实现

网友G:
那天用PLC改个正反转玩玩,那多烧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要实现低速和高速,需要增加变频器!

这个是双绕阻电机,不要变频器

网友I:
这个学过几天就会搞了、

网友J:
好像是星三角降压起动,这个多想一想就会了?

网友K:
没必要,杀鸡不用宰牛刀啊

网友L:
大材小用了.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好像是星三角降压起动,这个多想一想就会了?
这应该是双速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问题已解决!

网友N:
楼主对降压启动还是不熟,我也一样。其实用PLC表达很简答,实物图看起来就有点乱。
努力!

网友O:
这也要请教!星三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