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4):
变频机能和普通电机配用吗?如果不能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楼主:
我在其他论坛找到的这个答案:(请各位大虾也给点建议吧)

变频器之所以能够节约电能主要是在电机轻载状态下,改变电机定子电源频率,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回路电流,从而减少电机从电源吸收的功率,达到节能的效果,因此电机大多数工况的情况下是运行在低于工频50HZ的,如果负载相对较轻,则电机持续在低频运行的时间会较长,我们都知道,异步电动机的散热是靠与转子同轴的风扇来实现的,在工频电压下工作,电机转速保持不变,所以风扇始终保持高速旋转,可是一旦运行在低频电源下,风扇的转速也会随之降低,长时间运行会导致电机散热不良,影响电机正常工作,因此,如果电机功率很小的话且超低频运行时间也不长时可以使用普通电机,要是电机功率较大的话,应该选择使用变频专用电机,这种电机的散热装置---风扇是独立的工频电源,不会随着电机转速的改变而改变风扇的转速,有利于电机长期低频运行。

网友A:
差不多是这个道理

网友B:
可以用的,只是要自己在后面加一个风机散热。记得风机是用工频电的
  • 下载积分:+5(wqh清风) 热心助人
  • 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