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关于CP1L的ORG 指令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2-04-24):
如题,现在在运用ORG 搜索时出现的情况,不是我想要的! 3个传感器,CCW CC和原点接近传感器 ,我ORG的时候怎么不出现到限位开关不反转呢,直接停在那里了 好像还重设原点了,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想要的结果是 在2个限位之间 当然接近传感器在它们中间!进行ORG 时都能自动搜索到接近传感器附近的原点!求大大指点小弟~~~~~
学习,努力

网友A:
见图中红色线框内的。
反转模式1 根据原点搜索方向的界限输入信号的输入,进行反转动作。
反转模式2 根据原点搜索方向的界限输入信号的输入,发生出错停止。
按你的秒杀,你应该是选择了反转模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