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可以把屏里面的程序上载到电脑啊?希望各位高手帮个忙。

楼主(2012-04-24):
我刚学MCGS,下的软件是6.2的,里面光有下载,没有上载程序,怎么可以把屏里面的程序上载到电脑啊?希望各位高手帮个忙。

网友A:
MCGS的的屏,大部分型号根本不能上载,只能下载.

网友B:
MCGS的屏先用MCGS的软件在电脑做好,再传到MCGS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学习

网友D(2012-09-1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期待答案啊~~~~~~~~~~~~~~~~~

网友E:
貌似 7.2的可以上下载

网友F:
要看看别人让不让你上传 下程序的时候不勾上传你就上不了

网友G:
你下载的时候,把那个勾选择好就可以上传了解

网友H: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I(2012-11-10):
所噶 如此

网友J(2012-12-21):
6.2好像是通用版直接在电脑上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