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助,触摸屏显示和修改变频器的频率的程序是怎样做的?

楼主(2012-04-25):
请问那位高人知道触摸屏显示和修改变频器的频率的程序是怎样做的?
我是用欧姆龙PLC:CJ1M-CPU23,通信单元:SCU31-V1;变频器用的是:欧姆龙3G3JZ
触摸屏是威纶6100i
现在想在画面上显示和修改当前运行的频率,程序应该是整样做?

网友A:
你的硬件怎么组配
是走模拟路线,还是开关路线,还是通讯路线,这3种都是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A:
如果通讯就写进去就是了,但是通讯模式要做的

楼主:
变频器是用水晶头并接起来的,那一个路线都行,那种方便简单就用那种

网友B:
如果只是人工调整频率的话,推荐你用屏自带的MODBUS-RTU模式通信,不用写程序,直接选用协议就行。一般的屏都有2~3个通信口,经济实惠
不要一味追求牛角尖

楼主:
好感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