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海泰克PWS6600S-S编程电缆怎么焊 这样对吗?

楼主(2012-04-25):
(无正文)

楼主:
人机------------------------电脑
9针 9针
2-------------------------------3
3-------------------------------2
5-------------------------------5
人机7.8短接
电脑端 7.8短接 1.4.6短接 这样焊对不?

网友A:
是这样焊的
那为什么还是通讯异常呢 是不是还要动后面的拨码开关 我现在是要进行反编译 不敢乱动 程序要是丢了就麻烦了 求助啊

网友A:
和屏后的拨脚是有点关系
SW5: ON=PLC通讯格式PWS-硬件系统目录工作参数设定 OFF=PLC通讯格式依据软件通讯设定
另外可以把SW7=ON 重新上电,会显示系统目录,然后选择下载口采用COM1还是COM2,再设定一下其相关参数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PWS与各PLC连接线方法
下载积分:+1(艾莫迅工控) 感谢分享哦
下载积分:+1(爱在心中)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motuylc)

网友C(2012-10-12):
海泰克不好用
求助 海泰克PWS6600S-S编程电缆怎么焊 这样对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