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3A CPU出了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4-25):
描述:CPU模块截图
所有的故障灯都亮着,并且两处远程IO的输出都没有任何反应(输出点的灯都不亮),主站的输出点灯亮。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请多关照!

楼主:
求大家尽快给点意见吧!
请多关照!

网友A:
这个不在现场真不好说!

网友B:
重新下载一个状态完整的新程序试试。

楼主:
只有再试试看了!谢谢大家!
请多关照!

网友C:
楼主现在情况如何啦,坐等结果,学习中---
学习------

楼主:
我也不在现场,也是隔靴搔痒,这是以前公司的同事来咨询我。
请多关照!

楼主:
据说后来加装了一个通讯模块,然后将光纤接过去,不从原来的CPU上连接,并没有重新作任何设置,即可!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关注!
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