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新安装伺服电机感觉力不够,调什么参数?

楼主(2012-04-25):
求教 :新安装伺服电机感觉力不够,调什么参数?

网友A:
先搞清楚为什么不够?
比如400W的电机,实际输出没有400W,这样的情况老电机,或者维修过的电机出现得比较多.
还有就是400W的电机,实际输出也是400W,这样还不够,那就是选型的问题的!调什么都没用
不然大功率的电机卖给谁啊?

楼主:
不是说有一个贯量的参数可以调的么?

网友B:
如果是感觉负载率不大,用手转动有弹性,可调调位置环增益试试(刚性)。

网友C:
调转矩,试试!

网友D:
剛性,三菱的好像是響應頻率

网友E:
如果要调刚性的话要注意不能调太大,否则运行时有可能振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