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关于电容式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我现在有一个产品,直径只有4毫米,长度为4.6mm的i深黑色塑料圆形产品,两只产品间隔距离只有7mm,目前只能寄希望于电容式接近开关能检测,但我找到的只有直径最小都是12MM的接近开关,请朋友们提供什么品牌的产品有6MM或6MM以下直径的电容式接近开关,请告之,谢谢!

网友A:
用光纤不行啊,这么小的可能难找

网友B:
没见过这么小的,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可以换个别的方法。

网友C:
光电开关可以!最好选光纤的感应头有2-3mm的!

网友D:
建议你用光纤传感器
对射的那种
应该好用
电容的还没见过那么小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E:
sick原来有款是8mm的,原来用过,现在不知道还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