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5):
索引寄存器到底是什么个意思,资料上太少了,始终是没有搞明白,比如,如下程序:
【MOVR 0030 IR0】 在此程序中,假设我们将30通道赋值为#10,结果除了在30通道能看到之外,最终是被传送到哪里去了。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A:
将30通道赋值为#10,至此一个

网友B:
索引寄存器就是指针的意思。
比如:MOVE #20 IR0
           MOVE #20  0030
           MOVE #100  0030IR0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100被传送到(0030+IR0)联合指定的地址(#20 + #20 = #40)也就是0040当中。(很久没用OMRON的指令,可能指令写法有点问题,但意思是一样的)
并且你还可以再指令后加上+1指令  如INC   IR0
那么,指令执行完一次后,传送地址自动+1,下一次就传送到0041当中。
这样的指令结构经常用在过程控制当中,用来求平均值等,或者是计算设备的ST
  • 下载积分:+3(wdh_1688) 热心助人你讲得太清楚了 ..
    jxh668

网友C:
    OMRON的相关指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