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S-S故障请教

楼主(2012-04-25):
PWS6600S-S屏面出现一条条蓝色横条,并有日趋曾多的现象,请问是否是屏面信号线排接触不良导致,请教请教!

网友A:
这是液晶的问题,只能更换液晶,我有液晶020-82160150广州恺华机电

网友B:
请问楼主下载程序时 后面的拨码开关怎么设定?
人机----电脑
25孔 9孔
2 ----- 2
3 ----- 3
7 ----- 5
人机界面25孔 4和5短接
电脑串口9孔 7和8短接 1和4和6短接 我的编程电缆是这样焊的

网友C:
更换液晶要多少钱

网友C:
更换液晶要多少钱,我有三台PWS6600S都是这故障,复
1072573207@163.COM

楼主(2012-11-21):
故障已解决,北尔的液晶面板设计有问题,液晶线排与液晶面板的接触就象用胶水贴合的一样,最气人的是它用这种方式接合后竞没用相应的压条将线排与液晶面板牢压贴在一起,经震动后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就会出现以上故障现象了,可自制一软硬适中的垫条垫在线排的下方,可很好解决以上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