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牌子温控器比较好

楼主(2012-04-25):
以前用过很多牌子的温度控制器。如RKC。BKC。欧母龙。等等。现在有一个控制为电热板800W加热于一个小模具加温。控制要求要在1度精确控制。由于小模具的外界因素变化很大。现准备用富士的温度器。
请问用过的师兄们那个牌子比较好。还有就是热电偶选型那种最好

网友A:
都差不多的

网友B:
建议使用欧姆龙的,配合ssr控制在1度没有问题

网友C:
韩国的那家也行的

网友D:
欧姆龙的是好 但是价格也不奈!

网友E:
温控器用过台湾的fotek阳明和TAIE台仪,各种规格都有,蛮好用的。有些浙江货绝对不能用!

网友F:
RKC的,不解析。SSR用FOTEK的,同样不解析。

网友G:
我用RKC 402做过一个,现在正常工作了几年,1度精度没问题

网友H:
RKC的不错,我们一直都是用这个。
稳定性高,用个5年以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I:
TAIE的温控器是不错

网友J:
韩荣的,奥托尼克斯的你可你选择PID控制。

网友K:
RKC402如果是正货,1度的精度没有问题,价格也比较贵大概4000多RMB一台。内地仿的太多了,只能去RKC官网上去找内地代理!!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欧姆龙的,配合ssr控制在1度没有问题

SSR好像是固态继电器英文缩写哦,我想楼主是想表达用相序可控硅控制吧。
0-+10V或4-20ma 闭环控制  PID无静差等等

网友M(2013-04-05):
日本岛电

网友N:
RKC CH系列,CD系列,当然FB系列更好,RH系列不推荐。

网友N:
引用 网友K:
RKC402如果是正货,1度的精度没有问题,价格也比较贵大概4000多RMB一台。内地仿的太多了,只能去RKC官网上去找内地代理!!

没怎么贵吧,多写了个0?

网友O:
一般用欧姆龙的比较好。就是价格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