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加热器

楼主(2012-04-25):
一加热体需要改造加热形式,中间是根被加热棒(大概20cm),改造成电磁加热形式,外面绕好多圈电缆,看上去是高温线,不知是什么特殊材料?????还得附加什么设备,AC220V行不行的?????加热速度如何?????、电能消耗如何?????????

网友A:
匝数这么少,你接220V简直就是找死。
jxh668

网友B:
得用中频电源

网友C:
线圈的匝数是根据电感量和直径大小关系来的。线圈材质一般就是软的多股高温线大约是6-10mm2作为磁场线圈,工作方式是通过驱动板输出接线圈的,驱动板有220VAC和38VAC输入两种板。加热速度比较快,因为它加热是通过线圈的交变磁场产生的。

网友D:
3楼说得不错,应该用中频来加热,缠绕在上面的应该是耐高温电磁线。
绿色的微笑

网友E:
看你图片中不是你所说的电磁加热器,有点像是低压电阻丝加热器,

楼主:
是电磁加热,没错的!

楼主:
谁用过这种产品,麻烦留个电磁加热器驱动器的!家联系电话,主要是稳定性!谢谢
请教!这东西有什么缺点?主要的使用不稳定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网友F:
这是典型的节能改造,改造出来可以节能30%,我做过这种节能改造想了解可以联系我,13921226012 宋雷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G:
这就是电磁节能系统,线圈就是用高温线绕上去的,根据你的功率决定绕线圈数的多少(也就是电感量的多少)。输入电压分为220V和380V两种,经过电路板控制。这种节能的优点在于加热快、节约电能(节能可以达到百分之30---百分之50),且周围环境温度比改造前低很多,还有就是安全,线圈在工作时都可以触摸,(发热圈工作时触摸就会造成伤害)。.我就是做这种电磁节能改造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927212964
做电磁节能

网友H:
加热速度是真的很快

网友I:
频率得加高才行吧

网友J:
我们厂在用,加温速度可以,就是驱动板容易坏,是注塑机,
经常坏吗?坏了直接换掉?那不是很费钱?这问题不能解决吗?

网友K(2012-06-12):
前面有块中频电源板。这个我改的比较多。驱动板运气好一年都不坏,运气不好几天就坏。看你这样外面还应该用玻璃丝带缠起来,缠紧点。要不然漏胶就麻烦了。

网友L:
简易版的高频焊.用工频220V的电源不行的。

网友K:
线是高温线。4平方6平方都可以,漆包线也行(特适合小机器)。中频电源板。220V的。加热很猛,温度看到往上跑。一年省下来的电费足够改造很多次了。但是有一点不好。想让加热筒冷下来是很难的哦。

网友M:
和电磁炉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I:
电磁加热都要中高频的吧。

网友N:
是电磁加热

网友O:
10楼的方式有可行性的

网友P:
06年我们厂塑料吹摸机上 用过,驱动板容易坏(那时候可能是技术不成熟吧) ,我想现在应该成熟很多,到现相隔六年了 …

网友Q:
电磁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