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PLC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2-04-26):
公司有一电梯出现故障,经检查是因为PLC电池没电而导致PLC程序没有了(三菱FX2N),因为公司有多台同样的电梯,程序也一样,然后我们就把另外一台的PLC程序复制过去,但PLC程序写入后程序有些功能不能用,但把另一台电梯的整台PLC换到有帮故障的电梯上运行一切正常,请问这个什么原因啊?有没有可能是某些数据是不能复制的啊???

网友A:
不是数据不能复制的,而是你那两台电梯的元件地址不是完全一至啊,造成程序执行不正确的。

网友B:
你查看PLC外围的接线盒别的一致不.如果相同,则连内存数据一起复制后下载.

网友C:
同一个公司,同样的机器,不会编两个I/O吧????
I/O不同,程序也要作相应修改,这样太麻烦了。

网友D:
触点坏了更改了IO不就不一样了吗

网友E:
有些默认的D R 要写入相应数值的。
下载积分:+2(boshen611)

网友F:
程序发上来,我帮你分析。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G:
楼主:这可是特种设备哦,这样的问题你应该找电梯维修保养公司来处理呀,怎么能私自处理呢?要是出了其他问题你就得另找差事了
下载积分:+1(lu831226) 是啊,要不然到时就是替 ..

网友H:
两台PLC型号是一样的吧,这种情况很少

网友I:
不知道是来看高手作答的
海纳百川

网友J:
把能用的这台程序和不能用的那台程序。2个程序比较一下;看看问题在那里‘
真诚到永远

网友K:
把数据寄存器里的值也复制过去,就OK了

网友L:
平时还是要备份好程序.机器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坏.都很难预料的.

网友M:
哎,你真是太牛了,这样的事情你居然也敢做,哪是会出人命的,这是不能复制的,就算是 相同的电梯,只要地址上有改动实际的结果就不一样的

网友N:
楼主很有冒险精神啊

网友O:
接线不一样吧

网友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