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人家园;一个奇怪的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2-04-26):
昨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们公司有台设备触摸屏显示问题,画面上两个触摸开关文字显示不全,点击该开关无反应,难到是通信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可能是本身的问题

楼主:
到处找问题,找了很多地方,没找到,今天,我只动了一下触摸屏连接FX-2N的通信电缆,触摸屏显示正常,再点触摸开关,启动设备一切正常。不明是啥道理、

网友B:
应该是通信不上的问题!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重新编写下试试

网友E:
对呀,就是通讯问题呀·!
请多关照!

网友F:
通信的问题,

网友G:
通讯干扰。如果通讯线外层有屏蔽,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H:
要看触摸屏上的按键按上去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那就是内部接触问题,我有拆开修过。

网友I:
受教了;
随风而生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赐教,但设备到现在都好好的。真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J:
可能是时间久了,通讯线松动引起通讯不良,也有可能是插针氧化所致。呵呵猜测而已!!1

网友K:
接触不良

网友L:
接触不良
学习

网友L:
数据线接触不良。
学习

网友M(2013-01-08):
同意接触不良,哈哈,

网友N:
通讯问题

网友O(2013-02-23):
你动的那条通讯线有问题,有时间可以换点。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行状态
hulain

网友P:
通讯干扰